无图纸修ASUS K53SD不跑码

楼主(2014-08-04):
同行拿来一台ASUS  K53SD 上电0.8无跳变,拆机打内存AD线无波,测无线网卡22脚plt_rst#3.3。打BIOS芯片1脚上电瞬间有一串波形,说明CPU已经开始寻址,并且片选到BIOS!测内存槽(DDR3)200、202脚上电瞬间有一组波形。。。SMB有波,内存AD线无波,看起来是不过内存呀!!逐用双通道抓取SMB波形.乍看之下,是内存没应答。但是仔细一看,发现南桥发的是全0地址,很明显这不是内存的地址!更换HM65后,机器正常显示!!~~

补充内容 (2014-8-6 10:26):
经20楼同学提醒,发现此机故障判断有误,修好实属误打误撞!具体原因待本人查阅相关资料,大家随便看看就好,多谢捧场!

补充内容 (2014-8-7 20:48):
关于地址全0的说明在28楼!~~准确与否,欢迎指教!~谢谢!~

网友A:
请问一下高手上面的图怎么看PCH发的全是0的地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高手上面的图怎么看PCH发的全是0的地址?

smb 前7位地址,第8位发送方向,第9位应答!

网友:
高手就是不一样,修本有波波就是好!

网友:
楼主真是高手,看波形就分析的那么仔细

网友C:
SMB  和内存AD 在哪里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smb 前7位地址,第8位发送方向,第9位应答!

高手,能讲的通俗易懂点吗?看过别人的帖子好像说数据第9个方波对应时钟是要低电平吧!

网友:
这是什么理论,太强了

网友:
有了示波器问题就好解决多了,可我就是不太喜欢用示波器。

网友:
楼主打波形还是很厉害的

网友:
通过波形判断问题很厉害

网友:
要是能够详细的解答一下图中波形的意思就更好了。

网友:
还不会用示波器,真悲哀,楼主收徒弟吗,求带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SMB  和内存AD 在哪里测到

SMB要看几代的内存,三代内存都是200 202 脚,内存一面金手指是单数,一面是双数,3代内存有204脚。SMB就是倒数第2,第3脚!!!AD线打内存上的排阻,打到有波的每次都打那个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SMB要看几代的内存,三代内存都是200 202 脚,内存一面金手指是单数,一面是双数,3代内存有204脚。SMB就 ...

谢谢楼主指导

网友:
以前都没有测过这个信号,下次试下

网友D:
高手啊,经验丰富啊,不过点位图论坛有了

网友:
通过波形判断问题很厉害 高手啊,经验丰富

网友:
引用 网友D:
高手啊,经验丰富啊,不过点位图论坛有了

确实是有点位图,但是一直以来我都在追求一种高效,相可能准确的测试手段,以及一些通用的测试点!像本贴的所提到的测试点,基本上在每块板上都很容易找到,这就为三板斧提供了必要依据!
不过这里想补充更正两点:1、BIOS片选有波并不一定能证明CPU开始寻址,具体要看架构看平台!~这个只能是做个基本的参考!(如果HM65,CPU供电也需要南桥访问BIOS)
2、有SMB无AD波,也有可能是PCI-E模块出问题。我在HP4411S intel DDR3 做过实验,拆掉一个耦合电容,有SMB 无AD!所以过不过内存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欢迎一起讨论!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高手上面的图怎么看PCH发的全是0的地址?

错误,K42上面也测到过一次全是0,最后证实是正常,全部是0,广播播报而已

网友:
楼主 真的是高手啊。可说的我们都不懂  哎!

网友:
你为三板斧找到了理论依据·············

                                                                                                    分加完了,改天补上

网友:
这个机器是几代CPU的 是二代吗

网友:
如何看SMB的地址,以及正常的波形楼主有截图吗,以后方便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E:
错误,K42上面也测到过一次全是0,最后证实是正常,全部是0,广播播报而已

有这回事呀。。多谢指教!还真没想过广播地址这个问题 !下次我注意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E:
错误,K42上面也测到过一次全是0,最后证实是正常,全部是0,广播播报而已

但是仔细想想逻辑上也不对呀。跑码的时候PCH发个广播地址,明显不合逻辑!发个广播地址是要哪个设备来应答呢。准备和哪个设备通信呢?虽然现在我还没有仔细阅读I2C关于广播地址方面的资料。但以前我是学网络的,就以网络的广播地址来理解。如果没有指定的地址,那就是发给全网的。概念切换一下。对于本贴来说就是发给此链路下挂的所有SMB设备。欢迎指教,能不能发点关于i2c广播播报方面的资料!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但是仔细想想逻辑上也不对呀。跑码的时候PCH发个广播地址,明显不合逻辑!发个广播地址是要哪个设备来应 ...

我也是看了相关的标准资料,我想说的是全为0不能说明什么问题,需要了解的话,百度上的资料里头都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看了相关的标准资料,我想说的是全为0不能说明什么问题,需要了解的话,百度上的资料里头都有的

经你提醒,重新查阅相关资料后,发现问题所在:当主机发送全0地址时,表示“广播播报”,但是用意会在第2个字节给出:
如果第二字节为06H,表示能响应“广播地址”的从机进行复位,并由硬件载入从机地址的可编程部分;
第二字节为04H,和06H的功能相似,区别在于从机不进行复位!
本机问题是PCH只发了个全0地址,没有相应的第二字节!!分析是否准备还请指教!欢迎讨论!

网友:
这个机子CPU 辅助电压有没有的 pj8008旁边那个电感

网友:
我这里有一个也是电流0.8 还有一个是0.6的。。。。两个板子SB都做过的!没波形都是飘一下。。。。。没思路!

网友(2014-09-24):
今天截了一个图
也是K53SD
修好了的
SMB_DAT   SMB_CLK
正常亮机的机子,和LZ的波形一样!

网友(2015-03-11):
没编程器好多问题都不好修哦

网友:
不错。有图有真相!

网友:
是的啊 楼主测试的都是重点的脚位

网友:
呵呵,感觉还是看不懂

网友:
楼主厉害的,看看波形就知道跑到哪里了

网友:
这必需是高手

网友:
I2C 博大精深

网友:
通俗易懂高

网友:
有点不明白,内存都没过,为什么有了片选信号呢

网友:
你说的我都看不懂,为什么量哪些地方

网友:
修的不错,技术理论很过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