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50开机4声报警无显示

楼主(2014-08-04):
N4050不上内存就两声报警。上内存就4声报警。电流1.05停了下来。感觉是没过内存。BIOS刷过了 ,VCC_GFXCORE没有电压

网友:
戴尔四声报警就是内存的问题,关于内存,内存槽各种换各种试了吗?如果不行,还是围绕着不过内存做文章吧!

网友:
那就换个试试啊 洗洗槽子

网友:
也不一定吧?
DELL的屏若有问题有时也发发出4声报警,换片屏试下。

网友:
DELL的部分屏“兼容性”不是很好,记得换码片。

网友:
我之前也是这样的后来把内存换了就好了!

网友:
N4050通病就是报警,先换CPU,不行的话就有独显先干独显,不行干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