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 PCG-61713T 有图像 无背光灯

楼主(2014-08-04):
今天接个客户的 索尼 PCG-61713T  客户拿来说屏碎了 其他好的  让换屏   开机试试   能开机  屏幕亮起来了 跟着关机 拆屏  换上 通电开机    郁闷了 怎么屏不亮  仔细看看  隐隐约约有图像  背光不亮难道屏不对     再把老的换上 也不亮了   郁闷了  难道哪里还有问题   开始测量屏供电正常     背光驱动供电没有  跟着屏线供电跑线路  最后到主板的保险管一边有供电 一边无  直接测保险郁闷了 保险怎么不通了 拆下来 用飞线直接连 供电有了 上屏  点亮      真的很郁闷 好好的怎么保险就烧了呢         幸好只是保险  要是别的地方就麻烦了   客户拿来是可以点亮 换个屏 不亮了  万一要是别的地方烧了真的说不清了

网友:
保险不通是很正常的事情,保险吗!它也会老化。误动作。

网友:
:L:L:L:L:L:L:L:L:L:L:L:L:L:L:L:L:L:L:L:L:L

网友:
上次有机子,本来是屏没有背光,换完好用了。可是装完机器又不亮了。没有开启信号。等把开启修出来后。亮了。装回原来的屏也是好的。

网友:
保险到寿命了吧!管它呢,好了就行,顺便劝客户清清灰,再收点银子!不就找回来了吗!

网友:
没取电池吧或者是电池取了,没把主板放电吧

网友:
         主板这东西真是稀奇古怪的毛病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