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P43不跑吗

楼主(2014-08-04):
   复位都有,桥焊过,BIOS刷过 ,求思路

网友:
查查CPU供电芯片看,如果那个坏的话也不跑码。

网友:
这样说你让人家怎么回答你      能不能说明白点

网友:
这个只能说不行就换板吧。反正板也不贵

网友:
都复位了还不跑马??直接换版了!!

网友:
有复位不跑马???神奇!!!不懂,复位不是最后一步吗??

网友:
有复位不跑码查全板供电,时钟!内存工作条件,IO工作条件

网友:
这种就是传说中的铁板,比较难啃,要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排查,还不一定能搞好,建议换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