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4110头疼问题。高手指点。。

楼主(2014-08-04):
接机客户说键盘问题,按键都不能用。换键盘故障依旧。主板问题觉得就是io换了。拆机主板键盘接口数据线打阻止,87欧。并且直接通io,果断换io,装机测试  故障依旧啊。这机器bios爱坏。可是bios坏不会导致数据线对地阻止87吧正常在500左右。求高手指点

网友:
看一下键盘接口附近的耦合电容和 KB-DET#这个信号有无问题,键盘接口的滴30脚,应该有3.3v

网友:
我记得这个机器本来就只有80欧左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