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E40为例,图文换黑胶显卡显存

楼主(2014-08-04):
    联想ThinkPad E40 Intel 独显平台,显卡芯片 216-0728018,故障:开机两声报警,内接外接均无显示。机器接来时候,同行说只给它刷了BIOS故障还是一样,怀疑显卡坏。
    风枪对显卡稍微加热,机器马上就亮了,报显卡坏。下午1点多,跟我说要修。
    下面按步骤上图

一、CF360 BGA做到比平常取芯片下风嘴多10℃左右,上风嘴多5℃左右的温度,考个50秒左右,镊子在芯片一个边上轻轻一撬,芯片就下来了,目测无掉点。

上第一遍焊膏,用有铅锡线拖掉黑胶边上的锡点,以便去黑胶。

热风枪对着黑胶吹,直到能看得到黑胶里面的锡球都发亮,用一字螺丝刀轻轻的刮一遍,黑胶就掉下了。注意螺丝刀头要先用热风加热。

刮完黑胶,先用棉花沾点洗板水,把板子上的黑胶洗掉,再第二次上焊膏。

用吸锡线托平,注意速度要慢,融化了才拖,以免掉点。

托平后洗干净,目测无掉点,无黑点,第三次上焊膏,注意本次焊膏的用量,少了容易空焊,多了芯片会飘走。

芯片要预先用热风枪预热,并加上适量焊膏。再放到板子上,看好三角形标号要对着主板上的标记点。然后轻轻前后左右移动芯片,直到能明显察觉到芯片被焊点卡住。

将BGA的曲线调回有铅曲线,在温度达到150℃的时候查看一下芯片有无漂移。

待主板冷却,打VGA_CORE 供电对地值,E40的应该为0002到0003左右,再抽查PCI_E总线电容,看数值是否相同。然后再上电测试。

二、本机自动上电到0.3A左右,然后自动掉电。本来加热都可以点亮的,要么芯片坏,要么闹出了别的什么乱子。
①先断电打值,所有大电感对地阻抗都正常,没发现什么异常。
②上电瞬间用示波器边缘触发,抓所有主供电电压都有,CPU都有1.1V左右电压了。显卡核心供电0.9V左右,电压稳定。过1S不到就掉电。故障应该还在显卡这一边。
③断电,裸板在显卡芯片背面电容电感一阵戳。发现一个电容两端对地为0000。查看图纸,发现短路电压为显卡的1.5V供电。

④这个1.5v短路要么芯片短路,要么显存要么显卡连锡或自身短路。用小电压0.5V烧鸡,电流瞬间2A。手摸显卡芯片不烫,显存都有些微微发烫。判断是做显卡的时候把黑胶显存干的连锡了。
开始拆显存:
热风枪去掉风嘴,温度380度左右,风力开最大,对着显存吹旋风。差不多2分钟左右镊子轻轻撬一下显存,看下能不能松动了,要是松了的话,一边继续吹显存,另一边慢慢翘起芯片。(一个人不好拍照,新手可以找料板练习。)

上焊膏,拖一遍以后再用烙铁头轻轻刮掉黑胶,拖锡,目测无黑点,无掉点。再换上两颗三星显存。

在料板上拆了2颗三星的显存换上,又短路。0005,再拆掉,又直球了2颗,先换了一颗上去0012,短路。仔细看了一下我的料板,原来是雷打坏的一片桥穿孔板。另一颗也不想用了。在料盒里找一下,找到了4颗现代的显存。先直球两颗,换上1.5V对地值变为0034不短路了。

上电测试,内接不显,外接花屏。

怀疑显卡背面的显存颗粒也因为高温损坏,再直球两颗现代显存颗粒换上,故障依旧。
难道是显卡芯片本身问题,导致的? 在一块进水料板上拆了100%好的显卡芯片换上,故障还是一样。

还真是悬了,看一下芯片原来这四颗显存是上次修到一片ACER 4738ZG 无EDID信号的时候换下来的,上次就是因为显存坏掉导致的。再仔细想了一下自己的维修过程,直接将显卡芯片旁边的两颗显存拆掉,换上进水板上面拆下来的显存。再次通电测试,完美点亮。

最后发一张白忙活一下午的一堆显存颗粒。

看帖子1分钟,楼主一下午功。
大家都发查信号修电路的,我来教新手一手硬功夫,老鸟勿喷。

网友:
这个机器虽然就是显卡显存 不过没有经验就是费时费力
楼主的黑胶处理的很好 一般这个显卡极易导致显存问题 !

网友:
虽然没什么技术含量,但是能修好了就很棒

网友:
楼主精神可嘉,牛

网友:
显存坏也会导致显卡不发EDID信号吗?

网友:
维修中伤及无辜在所难免!佩服楼主的功底!请教“裸板在显卡芯片背面电容电感一阵戳”有什么好方法吗?不可能一个点一个点的戳吧?

网友:
焊好后还用上胶布。

网友A:
我手头有一台换完显卡   卡滚动条的不动  死机了

网友:
不会呀 这个不会导致显存爆、吧

网友:
这个要把显存温度隔离开就不会爆显存了

网友B:
其实就是显卡问题,是你没有在显存哪里贴锡箔纸导致爆珠。如果显存有问题你吹显卡是不会正常显示的。不过你处理板子上面的黑胶的方法确实不错,下次我可以学一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手头有一台换完显卡   卡滚动条的不动  死机了

什么机器 的   是索尼的 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就是显卡问题,是你没有在显存哪里贴锡箔纸导致爆珠。如果显存有问题你吹显卡是不会正常显示的。不过你 ...

以前修这种机子都要贴铝箔的,后来修的多了,10没爆一次,就觉得贴了没什么用。建议黑胶的还是贴上铝箔保护比较保险。

网友:
图文并茂,如果有空再录个录像之类的上传,就完美了

网友:
学习了.......................

黄鑫船 -4 严禁灌水

网友:
我一般直接拿烙铁刮的,来的比较快(不熟练不建议)。偶尔也会掉点,但这机子一般掉了的都是空点,且掉了也比较好补,跟410一样,到目前来还没有失败过。这机子显存不容易爆珠的,下次打的时候贴上一层锡纸。楼主很细心。

网友:
③断电,裸板在显卡芯片背面电容电感一阵戳。

写得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