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可以拆掉上电吗?求助

楼主(2014-08-04):
   都说供电芯片不能拆掉上电,但是现在我怀疑显卡短路的话,可以把它拆掉后上电吗

网友:
当然可以!

网友A:
芯片不可以  因为芯片控制MOS管导通的 一旦控制级悬空 你机器基本没啥希望了 显卡桥拆下都可以通电的

网友B:
可以的,现在五系列,六系列的都支持双显卡切换,拆掉显卡有的也可以亮的

网友C:
肯定不能上电测,你可以量一下显卡的滤波电容是否出现短了,来判断显卡是否短路

网友:
显卡可以拆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不可以  因为芯片控制MOS管导通的 一旦控制级悬空 你机器基本没啥希望了 显卡桥拆下都可以通电的

哦,谢谢,我看下拆了显卡待机会不会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现在五系列,六系列的都支持双显卡切换,拆掉显卡有的也可以亮的

谢谢,这个我还不有碰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肯定不能上电测,你可以量一下显卡的滤波电容是否出现短了,来判断显卡是否短路

是显卡芯片上的,还是它旁边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