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 英特尔独显

楼主(2014-08-04):
   客户刚拿过来是公共点的一个电容跟保险短路  取掉可以亮机了  就报价显卡 320块大洋  。 谁知拿走没两天 又拿回来显卡真的挂了  就直接植球 点亮 但到滚动条卡死进不去  就直接显存取下来重新植球 还是一样  老板就直接订新的显卡  到了换上还是一样 ,  呼呼  蛋疼 ,今天果断换了一个南桥还是一样  没则了   大哥们 是否有遇到此问题  给点建议

网友A:
你这问题里面带问题     明知道显卡坏了还不直接换新的

网友:
真是想什么,来什么,这显卡价格报的高哇,这问题明显,是显卡问题,换了还不行,那就麻烦了,

网友B:
这是要亏本的节奏啊

网友B:
报故障,也要报一个不容易出问题的故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报故障,也要报一个不容易出问题的故障啊

    老板叫报的   没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要亏本的节奏啊

    现在是不好搞   不是亏本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问题里面带问题     明知道显卡坏了还不直接换新的

  以为植球可以搞定    汗  杯具

网友:
真蛋疼了.....

网友:
最近我们蛋疼事也多,最近进水机超多,一天接个几台进水的

网友:
这个好棘手   把附件都排除下  内存 硬盘,。

网友:
你们做e40黑胶显卡和桥 又什么技巧吗?教教小弟 对这很头疼

网友:
进下PE看可以进不

网友:
l楼主  修好没有   我这也有一台

网友:
南桥都换了,还不行 刷下BIOS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