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铭主板G31

楼主(2014-08-04):
收到同行拿来的,两块主板,全部是不跑码,测量各大供电正常,各小供电正常,时钟复位正常,BIOS也刷了,最后还是不跑码。求维修经验

网友:
拆网卡声卡。COM 。换个CPU看看。

网友:
加焊一下桥试一下

网友:
把网卡拆了试试呢,这夏天好打雷会不会..........
压压北桥cpu座子试试!

网友:
用波波看一下有没有片选到BIOS

网友:
致明的都是些翻新主板 桥易出问题

网友:
山寨的板子就那样!!问题总是莫名其妙

fzxishuai -4 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