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42J笔记本

楼主(2014-08-04):
A42J笔记本待机0.07偏大了,可以开机进系统,时不时的掉电   ,有时候跑到0.8不动了。请问有修过这样问题的吗?

网友:
先测下0.8不动时的其他信号

网友:
待机的情况下看有没那个芯片发烫,或者是奸险上电压先出来了

网友:
这个肯定有短路 42系列的机器待机芯片和1.05v的电压芯片易坏 修到过几台

网友A:
这个机器通病处就是1.05V。。。加电阻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通病处就是1.05V。。。加电阻就ok。。。

我这待机偏大和1.05v应该没有关系吧?待机0.075

网友:
待机还是有问题

网友:
开机正常时 摸摸主板有没有发热的地方 , 那1.05V 那里也要看,不显示测一下那有那些信号 没有出来 测其原因

网友:
是不是网卡的问题啊

网友:
不是网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