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50V BIOS里面 BOOT里找不到启动项

楼主(2014-08-04):
首先 这是一个 关于装系统的问题 我不知道该不该发到笔记本版块里  楼主很低端 前几天 一个客户在我店里买了一台 华硕的笔记本    里面是自带的WIN8的   客户用了几天说感觉不好用  想让我帮装WIN7的  我一插U盘  没有发现启动项    后来到 度娘上找解答   但是完全看不懂 而且也没找到上面说的   【Secure】菜单

在线求解答帮帮忙

网友:
有人说这样解决了但是这个完全找不到    【Secure】菜单

网友A:
这些新机器都需要更改设置才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些新机器都需要更改设置才可以的

哎我就是想知道如何设置了

网友:
度娘需要你去安慰她了

网友:
你仔细找一下啊,有的,我也碰见过,可以看见自己U盘名字,就是不启动,是缺少设置。

网友:
楼主 ,这都 搞不定哎~!一样的设置 下就行了。不过的格了 WIN8 才行

网友:
迅维有帖子 很详细 找找吧 是改里面的2 3项

网友:
BIOS 下面要改三个选项才能看到U盘,进入PE后吧硬盘的格式GPT转换成MBR就行啦

网友:
从刷biso.就好了!

网友:
现在win7有的连运行都没有,你需要自己设置出来,哎,用了这么多年XP真不习惯新东西

网友:
系统都装不上?咋混?
搞死也要装上呀

网友:
遇到过,没改LUNCH CSM ,没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