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联想V460和B460 LA46 DIS MB 09911-1m 南桥和EC BIOS

楼主(2014-08-05):
联想V460 B460
今天正好收来两台电脑,一台B460换屏  一台V460开机不显,

果断刷了EC芯片和BIOS,找了半天没找到V460的BIOS,无奈拆开B460,一看主板几乎一样,板号既然也是一样,V460多了几个灯和鼠标开关灯的接口,果断拆下B460的BIOS和EC,刷在V460上,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开机一切正常。哈哈,
版号:LA46 DIS MB 09911-1m
南桥BIOS:V460 BIOS  LA46 DIS MB
EC BIOS:V460 PM25LV010 EC芯片

EC BIOS

南桥 BIOS

网友A:
开机没反应,刷了你的EC bios可以触发了,但是不亮,还有后续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没反应,刷了你的EC bios可以触发了,但是不亮,还有后续故障!

EC我正常机器上保存下来的,你的可能还有其他问他们,这机器应该EC和BIOS一起刷

网友:
嗯,又刷了南桥BIOS好了,顾客说是4个月没用,拿出来就开不了机了。不知道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我的B460,开机没有反应,不会是bios的问题吧

网友:
我的是v460    刷了没有好    以前是自动开机     请高手指点

网友:
谢谢,正好需要这个。。。。。

网友:
我手里也有一台哦

网友:
下载试了一下,不行啊,有没有亲测OK的?EC程序怎么刷呀?是跟刷BIOS一样的么?

网友:
硬件是不是一样?

网友:
问下。两种板的南桥 和 EC 都是同型号吗?

网友:
下个试试运气

网友:
刷了没有好

网友:
有点幸运  刷EC  的就好了

网友:
试了一下  恶臭可以开机

网友:
试了一下EC的  可以开机

网友(2014-09-29):
唉,大哥你绑一块发出来多好,这还得下两次

网友:
联想v460图纸  求

网友:
联想四百六十图纸  求

网友:
谢谢分享 你的文件···

网友(2014-11-11):
亲测EC BIOS是好的

网友(2015-04-21):
南桥bios 下载后怎么不是压缩文件,也打不开

网友:
亲测同板号根本不好使 刷不亮了

网友(2015-05-30):
sh试了   好用

网友:
楼主真是业界良心啊

网友(2015-07-07):
下来试下,正好要了

网友(2015-08-29):
这个bios是什么版本的啊

网友:
我的是自动加电啊 刷了EC bios不行 那位高手修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我的一插电直接开机!!什么问题

网友:
刷了掉电重启,可能不适合我的机型

网友:
怎么下下来用不了呢

网友:
好像只有53K,正常应该是128K的

网友:
楼主确定是完好的BOIS吧

网友(2015-10-04):
怎么没图纸

网友:
谁有b460图纸啊

网友:
下个试下  看看运气

网友:
我的是 09911-1的 不知道能不能用

网友:
我这个是关机  指示灯亮

网友(2015-12-17):
刷了彻底管不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