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Pavilion dv6 怎么装WIN7系统!装得XP总是蓝屏重启进不了桌面

楼主(2014-08-05):
惠普 Pavilion dv6  怎么装WIN7系统!装得XP总是蓝屏重启进不了桌面

网友A:
不会是有隐藏分区的缘故吧?

网友(2016-05-23):
分区对吗?

网友(2016-08-02):
引用 网友A:
不会是有隐藏分区的缘故吧?

什么意思?

网友A:
品牌机一般都有隐藏分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品牌机一般都有隐藏分区的。

什么是隐藏分区,装win7得改一下硬盘模式才可以的哦,再不行的话重新分区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品牌机一般都有隐藏分区的。

哦,就是那两个虚拟分区表吧

网友:
硬盘全部删除 重新分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