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个国产的白光850B风枪

楼主(2014-08-05):
这个温度写着100-420度1126风嘴。问题出现了--这个温度标识是1--8.谁能说说每个刻度代表多少都。或者焊接I/O大概放在几上

网友A:
不用看风枪刻度。把电位器开到总转度的80%左右。风力开到一50%左右。在IO涂上焊宝。不出1分钟IO轻松取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看风枪刻度。把电位器开到总转度的80%左右。风力开到一50%左右。在IO涂上焊宝。不出1分钟IO轻松取出、 ...

谢谢。我这种 学徒对焊接真是一窍不通、

网友:
没温度显示么,有的芯片温度高点就报废

网友:
我弄坏过显卡

网友B:
用风枪都是凭感觉转的,io不好吹,温度不够?一般现在的板子我都是用烙铁过一遍焊锡丝再吹,把无铅变成有铅,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风枪都是凭感觉转的,io不好吹,温度不够?一般现在的板子我都是用烙铁过一遍焊锡丝再吹,把无铅变成有铅 ...

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温度低不好吹,温度高有怕坏

网友:
多练习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风速一般调到5-6档左右(具体看焊接什么东西),温度的话300多度(也要看具体焊接什么),反正练习多了就会了

网友:
风枪不同其温度设定也不同,都是凭实际经验的。你可在废板上多试几次心中就有数了。

网友:
这个东西只有自己找感觉了!!慢慢来!!不要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