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大神 VIVOX3S 进水,刷版后触摸屏偶尔好使,怎么办

楼主(2014-08-05):
VIVOX3S 进了少量的水,,两小时之后刷版了,然后触摸屏偶尔好使, 现在一点都没反映了,别的功能一切正常,请问各位大神,必须要换主板么?或者怎么办? 进水后没拆机,还重启了好几次.跪求解决办法

网友:
大神 们 求办法,倒地是换板还是自己弄?

网友A:
再好好清理一下触摸屏的插口和附近的电路,看看又没有腐蚀!

网友A:
用热风吹吹触摸屏面,会不会夹层里有水呀?温度不要太高哦!

网友:
应该还是有腐蚀的地方 导致接触不良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热风吹吹触摸屏面,会不会夹层里有水呀?温度不要太高哦!

大神,,腐蚀怎么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腐蚀怎么看

金属表面变色了就是腐蚀氧化了!用工具轻轻地刮刮!

网友:
电容屏的还是看看排线上和插子有没有氧化吧!用洗板水清下一下,再看看有没有断线的地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再好好清理一下触摸屏的插口和附近的电路,看看又没有腐蚀!

神啊,你QQ多少,我有问题请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神啊,你QQ多少,我有问题请教

一般都是插口氧化用针轻轻的刮刮,插头和插座都要看看,要是没有变色的引脚,没准出大事儿了!
你先看看附近有没有进水的痕迹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插口氧化用针轻轻的刮刮,插头和插座都要看看,要是没有变色的引脚,没准出大事儿了!
你先看看 ...

啥大事儿 你表吓我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啥大事儿 你表吓我

现在开机也非常慢,,怎么回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插口氧化用针轻轻的刮刮,插头和插座都要看看,要是没有变色的引脚,没准出大事儿了!
你先看看 ...

现在开机也非常慢,,怎么回事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现在开机也非常慢,,怎么回事啊

把触屏拔掉看看开机会快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触屏拔掉看看开机会快吗!

哥,,机器我还没拆,我怕拆废了,,,,,我对这玩意儿一窍不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哥,,机器我还没拆,我怕拆废了,,,,,我对这玩意儿一窍不通

说半天还没拆过呢!赶紧扣电池拆机吧,要不真的会出事儿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说半天还没拆过呢!赶紧扣电池拆机吧,要不真的会出事儿了!

哥,我的是一体机,你把QQ号给我呗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哥,我的是一体机,你把QQ号给我呗哥

不是手机吗?

网友:
是手机,,不过电池拿下来好像挺费劲,我才买了1个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哥,我的是一体机,你把QQ号给我呗哥

QQ  826399453

网友:
触屏挂了,进水机常见。

网友:
氧化面大啊,接触处请理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