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进口三星液晶显示器驱动板低分辨率上下分屏是怎么回事,求解

楼主(2014-08-05):
分辨率到1360 768以上显示正常低于1369*768上下分屏 三星913V望各位大侠帮助

网友:
19方的吧?最佳分辨率是:1280x1024        ,按出菜单恢复一下出厂设置!试试,上个月我弄好两个这样的!

网友:
按一下AUTO自动模式试试

网友:
到官方,重新下载程序。设置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