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9600GT显卡不显示

楼主(2014-08-05):
显卡型号是 9600GT 512M D3故障:显卡风扇正常转,但是就是不显示

有朋友说 要先测供电    请问如何测供电呢?

下面是显卡照片

谁有电路图纸吗?  求参考  虽然不太会看   但是有个参考总比没参考的好啊。

网友:
你可以查下电感处的供电。。显卡先要供电正常才能开始工作的。

网友:
看看电容有么有怀孕的

网友:
修显卡的高手确实没见过发过什么经典的帖子,期待你修好

网友A:
开机不亮,有没有“嘀”的一声呀?要是有测一下VGA口红绿蓝行场阻值看看正常不!
要是没有“嘀”的一声,先仔细看看有没有掉件,没掉件可以简单的用风枪加热一下主芯片试试能不能亮!

网友:
这种情况至少说明显卡没有短路,,,查电感处的电压和芯片旁边的电容电压,晶振有无起振,,,显卡BIO程序S如果损坏也会无显示

网友:
电感   MOS管  查下

网友:
同意5楼的,检测方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开机不亮,有没有“嘀”的一声呀?要是有测一下VGA口红绿蓝行场阻值看看正常不!
要是没有“嘀”的一声, ...

检测卡 跑完了   正常开机   主板喇叭有滴一声

网友:
测各路供电都正常,打正反面AD线,如有短或值小,考虑GPU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测卡 跑完了   正常开机   主板喇叭有滴一声

是不是VGA口红绿蓝行场阻值不对呀?

网友:
9600GT核心差不多了,应该没的修了

网友:
电压正常就加焊一下主芯片

网友:
我有一块铭瑄9600GT的一样的毛病,点不亮!主供电,时钟都正常,对地阻值也测试正常,就是不显示,等待高手给个思路!谢谢

网友:
很明显,这又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也可以说不是维修人员!真的,我希望这个东西还是要有一些门槛,而不是张三王五都可以随便倒弄的...
生活不容易,做维修更不容易了

网友:
这种卡同德的做工,有2通病,1查核心或显存供电没rt9259的,2查下bios掉了没。核心一般没坏。。。。

网友:
我一般是先打正反两面的值,然后测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
显卡一般主芯片问题 楼主还是先加焊试试吧

网友:
测试下个电杆对地阻值

fzxishuai -4 误导,显卡芯片越向高端发展,对地值就越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