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移动硬盘跪了 求复活

楼主(2014-08-05):
我最近拿到个硬盘 日立的(垃圾硬盘)移动硬盘,检测坏道有一百多个 ,我就给它做数据恢复,我居然用了我感觉都很蠢的办法,我用GHOST 给它硬盘对刻 ,我勒个去刻完后我哭了 ,硬盘里面什么都没有而且文件被清空了,然后我就用老毛桃的一些数据恢复软件恢复,结果都是失败,请各位高手给明路。。。。。。。

网友A:
硬盘有坏道,数据肯定受损了,恢复不出来了

网友:
想恢复数据,肯定不能盲目动手,特别是重要数据

网友A:
我给人恢复数据时,不乱动里面任何东西

网友B:
可以先做下坏道修复先。。再恢复数据。

网友C:
对刻也是个办法呀!怎么没了呢?不是弄反啦!

网友D:
应该是主次盘搞刻反了·

网友E:
你们谁见到楼主跪下了?动不动就跪下,又不见真跪。

网友:
用GHOST恢复数据,确实少见,有坏道,要用PC3000等DE工具,没有工具的话,只能越弄越坏。

网友F:
没专业工具只能恢复一些简单的

网友G:
你这用ghost弄反了,造成的,看起来还得像罗大神说的那样,得用pc3000等恢复了,要不不好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有坏道,数据肯定受损了,恢复不出来了

今天修复 了 50 多个G  全是文件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有坏道,数据肯定受损了,恢复不出来了

今天 才回复出来 结果  是文件全部都是损坏的 我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给人恢复数据时,不乱动里面任何东西

恩   受教了 谢谢 给我推荐哈好点的方法和应用软件  呵呵 741481222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可以先做下坏道修复先。。再恢复数据。

我也想但是 回复软件 提示说 坏道修 周边数据可能会 不见 我晕  我看了就傻眼了 高手支个招 谢谢 我的QQ741481222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对刻也是个办法呀!怎么没了呢?不是弄反啦!

我专门查了 GHOST 的使用说明的 对刻第一个选的是 源目标盘的嘛 不会错啊 还有我那个拷贝盘是 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主次盘搞刻反了·

大师 给我指个明路 撒 谢谢 741481222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们谁见到楼主跪下了?动不动就跪下,又不见真跪。

罗 老师 我给你跪下了 呵呵 希望罗老师多指点哈 昨天看你的PC3000 回复一T 好厉害 可惜我没工具   ⊙﹏⊙b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专业工具只能恢复一些简单的

就是不专业啊 我只会 修硬件 还是半桶水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这用ghost弄反了,造成的,看起来还得像罗大神说的那样,得用pc3000等恢复了,要不不好解决

谢谢 指点 呵呵  我受教了 以后多交流指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H:
我也想但是 回复软件 提示说 坏道修 周边数据可能会 不见 我晕  我看了就傻眼了 高手支个招 谢谢 我的QQ7 ...

如何是用HDDREG这软件来修得坏道,数据是在的。。

网友:
给个 地址 大神 或者给我发邮箱 741481222@qq.com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如何是用HDDREG这软件来修得坏道,数据是在的。。

只要修坏道,就会破坏数据。

网友C:
引用 网友H:
我专门查了 GHOST 的使用说明的 对刻第一个选的是 源目标盘的嘛 不会错啊 还有我那个拷贝盘是 新的

GHOST里都是老英,我听说很容易出错的!要是没弄错还是换换恢复软件试试,应该能发现点蛛丝马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只要修坏道,就会破坏数据。

谢谢 罗老师 受教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C:
GHOST里都是老英,我听说很容易出错的!要是没弄错还是换换恢复软件试试,应该能发现点蛛丝马迹的!

就是  什么时候才有 免费国产 超强软件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H:
就是  什么时候才有 免费国产 超强软件啊

共产主义社会到来的时候,做数据恢复不要钱,修盘不要钱的时候,所有工具都会免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共产主义社会到来的时候,做数据恢复不要钱,修盘不要钱的时候,所有工具都会免费的。

共产、共妻、哈哈

网友:
还是源和目标的问题吧 这样就相当于覆盖了 恢复比较困难了

网友:
找不回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