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线连上了 但还是没有网络

楼主(2014-08-05):
网线连接处的灯闪,宽带连接里也没有提示!

网友:
灯闪证明有驱动。自己查查猫或者网络适配器协议有没错误、

网友A:
宽带连接提示连接上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宽带连接提示连接上了?

连上了,但网页打不开

网友C:
看看那跟网线通不通1236      是否要拨号

网友B:
还有就是这是网吧里的机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看那跟网线通不通1236      是否要拨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连上了,但网页打不开

本地连接里是不是有ip呀?取消了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本地连接里是不是有ip呀?取消了试试!

哦,这是网吧里的机子,会有其他的情况波?

网友:
网吧里的机子不用宽带连接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哦,这是网吧里的机子,会有其他的情况波?

把旁边机器的网卡拔下来给它装上试试呗!网吧不有的是机器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旁边机器的网卡拔下来给它装上试试呗!网吧不有的是机器吗!

哦,我试试,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哦,我试试,谢谢。

这网吧是无盘的还是有盘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还有就是这是网吧里的机子

網吧機子 那就是有鎖定固定IP 你要把選項改為DHCP 自動取得~_~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网吧是无盘的还是有盘的?

硬盘吗?        都没有,是无盘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硬盘吗?        都没有,是无盘的!

哦,换网卡试了吗?

网友:
检查网线是否正常    电脑网卡驱动是否正常  猫或者路由器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網吧機子 那就是有鎖定固定IP 你要把選項改為DHCP 自動取得~_~

把iP改为DHCP就行了吗?      有没有可能是驱动?

网友:
该ip应该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换网卡试了吗?

刚看了一下,那台机子现在有网,不过有时还是没有网络

网友:
是不是网络延迟大?

网友(2015-11-03):
楼主都没有讲清楚啊

网友(2016-01-20):
网卡驱动,网卡坏,或者IP地址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