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白屏

楼主(2014-08-05):
机器  19寸冠捷显示器    故障:通电闪下      初步估计是高压有故障   拆开改了个高压条  结果通电后出现白屏。测试12V    5V  正常   但点亮信号电压才3.3V    测试才2.2V        估计是这组电压低导致的     可不知道怎样修了      有晓得的朋友给点思路。

网友:
拉个3.3上去就好了啊

网友:
貌似这是笔记本论坛吧

网友:
灯管可以亮,就代表高压没问题了。。 剩下的就是 屏供电 5V到屏上了没。 可以再屏接口处保险上测量。。 一般烧保险的多。。 然后就是摸摸屏上的电路看看有发烫的没。。。 基本步骤。。做完了。再发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