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三星T220艰难维修过程,猜中了开头,却没猜到结尾,附上其程序。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楼主(2014-08-05):
一台客户的三星T220显示器,开始的问题就是黑屏,我仔细看了一下屏,没发现有明显破裂的,于是接下维修,机器型号:LS22TWHSUV/XF,拆开看了一下:屏型号:LTM220M1-L1,驱动板型号:LS22TW HS UV/XF,电源高压一体板型号:IP-49135B,测量各组供电基本正常,但高压板无ON信号,怀疑是程序的问题,可是在坛子里下载了N个程序(N>10)都不正常,没办法,在隔壁坛子里找了一个,刷进去,没想到还真亮了,唯一不完美的地方是OSD显示在屏的中间,之前下载的几个程序有的OSD是显示在按键附近的,但是屏总是闪烁.
但是,最让人烦心的事终于出现了,屏的右下角竟然有一处黑斑,而这机在我这里没磕没碰,真没法向客户交待了,麻烦大家帮我想想办法,怎么和客户说呢?
最后把能用的数据分享给大家,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网友A:
要我说 就说屏坏了 修补好了  不然麻烦大了

网友:
照我说,最好是把故障还原,说屏有问题,修不好,大不了不赚这个钱了。当然,如果你信得过他的为人,那么就直接就跟他说明情况。他的屏可能原来就是有斑的,要是赖上了就不好了,这种事发生得太多了

网友:
也许本来屏就有问题!遇到讹人的就倒霉了……

网友:
我要是碰到这样的情况,我就直接把故障还原,退机,直接说修不了。其它啥也不说。免得说漏嘴。

网友:
兄弟这样故障很明显真的无法交差 碰到好说话的客户解释一下应该没有问题,特别碰到不讲理的就很难解决,像黑屏这样的故障在无法确认屏是否有问题的情况下当着客户面拆机用点灯工具一测灯管屏好坏就一目了然了,当着客户侧出问题就好解决多了,像兄弟这样 还是跟客户好好解释一下吧

网友:
是屏坏了。。。

网友:
屏漏液了 屏挂了 ,我就为你担心 就怕客户呃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我说 就说屏坏了 修补好了  不然麻烦大了

客服给你个开机不亮显示器但是屏有点小问题没给你说,放着就走了你会怎么办

网友:
碰到这种情况确实比较棘手!在确实不是咱自己弄坏的情况下,最好是故障还原,就说修不了。我一般接机前先问清故障,然后再告诉他我检测的故障现象是什么(一般是让客户放机走人),发现有别的故障第一时间通知客户,等客户同意后再修。

网友:
我有办法,就说你的屏背光电路“灯管”烧得太厉害了,都烧糊了。再加上你把显示器带过来时可能是磕了把里面原本黑糊的灯管震碎再屏里了,把液晶给搁露液了就OK

网友:
看了一下,屏幕下面的斑,可能是进液体导致的,不像压伤

网友:
我晕,你刷成程序把屏都弄坏了

网友:
我拿来的时候,好好的机子,被你修坏了。

这个明显是压碎的。

网友:
最后那张图,是屏坏了,,,

网友:
这显示器交给客户,客户指定不会同意,,,

网友:
直接把逻辑版高压打坏,不让人家修出来,就说修不好了

网友:
这种是轻压导致的漏液,但屏的上下两层下下玻璃基板没有破碎。这种故障放置一段时间可能能够恢复正常,但具体时间长短不一定。

网友:
打电话联系客户,说很难修,并询问在出这次黑屏故障前,是否一切正常?是否有其他问题?
有的客户就会实说,屏下方有黑块儿,等等等,那就好说了。收费就低点儿行了。
“电路板修好了,屏坏谁都修不了。你感觉能用就将就用吧,实在不行那就换屏或换显示器了。”
如果客户不说,那就按照楼上几位说的,还原故障吧。

网友:
这种问题有的客户会很难缠的

网友:
这个问题真不好解释呢

网友:
是按触摸键没用 ? 刷程序好了

网友:
这个就是屏的问题 啦,修不好

网友:
屏幕漏液,用的时间长了会慢慢消失

网友:
直接和客户说下 修就修不修就给还原了

网友(2014-09-05):
2个都要
写吗

网友:
风枪调到最低 风最大 吹黑的部分 能扩散的 或缩小的 就是进水造成的 跟你没关系 一我的经验就是进水造成的 不是压坏的 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