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4750g HM65芯片组只有一路cpu供电维修

楼主(2014-08-05):
Acer4750g HM65芯片组只有一路cpu供电维修
Acer4750g开机时被摔过后显示只有背光,到后来不亮,以后开机就是显示屏不亮,外接也不亮,硬盘灯闪几下也不亮.
测量电感供电,
PL9201 0.96V;
CPU供电电感 PL4301 1.12V,PL4302  1.12V,PL4303(CPU核心电压二VCC_CORE)没电压,
PL4601 1.59V,PL4501 1.06V.
电感 PL4401(核显VCC_GFXCORE),没电压;

这两路供电为由供电芯片ISL95831产生,95831产生两相VCC_CORE只有第一路正常,
另一路GFXCORE不正常?

HM65芯片发烫,COPU不太热,GT540M不发热
请高手指点

网友:
南桥 发烫,换个南乔试试

网友:
修好了说一下,学习学习,

网友:
是因为摔过造成的这个问题 ?
不排除 有大芯片等摔虚汗……

网友:
南桥。核心芯片就这两个。

网友:
集显供电要过内存后才会有。。。。

网友:
你好   那个供电要过了内存。才会开启显示电压

网友:
HM65其集显的电压开启时序是在跑码过内存后,CPU再次发出一组SVID信号来开启集显电压的

网友:
换桥试试啊

网友:
我也有一个hp的G4-5413TX,也是没有集显的供电,桥是SLJ8C(HM77)的,想刷个bios都没有啊

网友:
淘宝了块主板,电脑就正常了

网友:
应该是打虚了,加焊一下。换板是最坏打算了,也是绝招了。

网友:
呵呵,我的也是不出集显电压,南桥BIOS显卡都换了故障一致。纳闷的很。。

网友:
值得研究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跑过内存出

网友:
电流到多少啊 看看南桥短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