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5755 LA-6901P无待机求助

楼主(2014-08-05):
RT8205 16脚19v 8脚3.3 v17脚5v 9脚22脚自举升压4.6v应该属于正常的 三脚REF2.0v 13脚3.3v都正常 就是没有ENTRIP1 ENTRIP2.测DMN66D0LDW第五角VL 5v正常  换过RT8205 还是不出3v 5v 待机电压,电源开关也无电压

网友A:
PQ25 PR64 拿掉看看。

网友:
检查开启信号啊

网友:
是线性电压 vl 去开启的啊,还有13脚,MAINPWON  拉低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PQ25 PR64 拿掉看看。

拿掉PQ25 PR64以后 有待机电流了0.001 3v5v都有0.25v左右的电压!是哪里有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PQ25 PR64 拿掉看看。

还有ENTRIP1 有1.56v ENTRIP2有1.12v,是不是有短路啊?

网友:
ENTRIP1、ENTRIP2好像是低电平才开启PWM的吧?看资料是通过电阻接地开启

网友:
引用 网友A:
PQ25 PR64 拿掉看看。

去掉PR64后换成TPS51125A待机正常了,也可以开机正常使用,不知道去掉的PR64会不会有影响,能用多长时间?

网友:
你傻啊,我让你拿掉只是让你确认后续没问题, 你拿掉后机器可以正常使用,那就开始修前级了。。

网友A:
你的最后一张PQ25那个图。。 里面的信号都测试下 为什么PQ25没有导通。。。。修好了这个,你的机器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最后一张PQ25那个图。。 里面的信号都测试下 为什么PQ25没有导通。。。。修好了这个,你的机器就好了。

图中那个地方的0欧电阻没有,拿来的时候就没有,会不会是这个影响的?

网友:
图中显示 B+ 通过两个电阻分压后 给了13脚开启

网友:
已经确定是PQ25本身问题了(把pq27和pq25对调,有待机,换回去又没待机)。但是这东西用什么代用呢!

网友:
22脚自举升压4.6v有点低吧。

网友:
机器好了,是pq25的问题,换了就好了!谢谢“无聊林”大侠指点,谢谢大家的指点、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