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关于显示器换带胶灯管 请问大家都是用什么办法

楼主(2014-08-05):
从我学显示器内天开始 我就研究出一个解决带胶屏的办法  就通用板上的 塑料插进屏里 一拉 就下来 不知大家还有什么办法

网友:
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能详细点加个图片就易理解了。

网友:
我知道他说的是那里,,,,屏与背光之间,,

网友:
我也是用你这样的办法,别的试过,弄坏屏了,最后只能是用最安全的方法了

网友:
我先用热风吹,总之要特别小心

网友:
什么呀?是指灯管被胶粘在屏上吗?

网友:
是胶粘住屏 还是灯管?

网友:
小白表示难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