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4750g 开机屏不亮维修

楼主(2014-08-05):
Acer4750g开机时被摔过后显示只有背光,到后来不亮,以后开机就是显示屏不亮,外接也不亮,硬盘灯闪几下也不亮.
测量电感供电,
PL9201 0.96V;
CPU供电电感 PL4301 1.12V,PL4302  1.12V,PL4303(CPU核心电压VCC_CORE)没电压,
PL4601 1.59V,PL4501 1.06V.
电感 PL4401(核显VCC_GFXCORE),没电压;

这两路供电为由供电芯片ISL95831产生,95831产生三路VCC_CORE有一路不正常,
另一路GFXCORE也没电?

HM65芯片发烫,COPU不太热,GT540M不发热
请高手指点

网友:
摔过了很难说得,具体全面检测吧

网友:
最后淘宝了块主板,电脑就修好了,坏主板放在一边,没设备,加焊不了桥

网友:
PL4501 内存供电部正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