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5010奇葩问题,求大神

楼主(2014-08-05):
手里有一台N5010 I3   独立显卡ATI    正常跑码。显卡都过了。就是不显示。刷了几个BIOS 故障依旧
把BIOS的电池放一下,接外接显示器  提示:超出频率限制。
我想知道,这个是显卡挂了吗?

网友:
接内屏  根本没反应

网友:
没人碰到过这种问题么?

网友:
没遇到过 这种  期待楼主 早日解决   LZ上BGA压一下 试试吧

网友:
看来只能上BGA了

网友A:
可能显卡死掉了。。按大小写看灯亮不。。

网友:
内接显示的条件满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显卡死掉了。。按大小写看灯亮不。。

你的意思是,显卡挂了?灯没试  上BGA再说

网友:
没准上下BGA就好了,,也可能空焊。。有点像V3000。。

网友:
这ATI的确实爱坏,太烫了

网友:
换个显卡,加焊下北桥

网友:
屏线先考虑了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