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GPU_PWR_EN#这个信号拉低前QM77要收到哪些信号?

楼主(2014-08-05):
DGPU_PWR_EN#这个信号拉低前QM77要收到哪些信号?南桥是SLJ8A的,其它电压都有,就是不出显卡电压,这个信号触发后一直为高,南桥EC  BIOS,全换过了

网友:
因为这个一直为高导致DGPU_PWR_EN这个信号为低,所以显卡芯片的使能信号就没有了

网友:
还有个问题补充,这时候我从EC上面打SLP波形,已经有漂亮的波,只是停在那里没有跳变,如果是这样,证明主板已经复位了,复位是不需要显卡电压的?但是现在问题又是没出显卡电压,难道要当作不过内存去处理?到底要从哪里入手处理这个问题,求大神

网友:
我是在求助,你加分干嘛呢

网友A:
当作不过内存去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作不过内存去处理

那CPU都换过了,南桥换了,怎么处理这内存?

网友B:
新平台的独显供电就不好说咯,还得你自己研究呀~!内存AD线有没波线?感觉问题还在内存,南桥,BIOS这块!南桥工作条件全部扫一下~!包括晶振这些!

网友:
一般情况下我们都不用管独显供电,只有跑码看到显卡了,还不显示的时候再去查!!现在主要是看跑码有没到显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新平台的独显供电就不好说咯,还得你自己研究呀~!内存AD线有没波线?感觉问题还在内存,南桥,BI ...

你意思现在这个样子显卡电压不起来是正常的,不需要管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新平台的独显供电就不好说咯,还得你自己研究呀~!内存AD线有没波线?感觉问题还在内存,南桥,BI ...

内存AD线没有波的,只有SLP有波形,一次跳变都没有,觉得应该还没到内存那里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意思现在这个样子显卡电压不起来是正常的,不需要管它?

先看有没跑码,有没跑到显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看有没跑码,有没跑到显卡!

电流零点五几,一上来就不动了,一直是这个电流,并没有跑码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内存AD线没有波的,只有SLP有波形,一次跳变都没有,觉得应该还没到内存那里吧

SLP是哪个波形呀???LPC总线?如果LPC有波,你确定机器开始跑码了就按跑码中断,或宕设备来修,不用管独显供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LP是哪个波形呀???LPC总线?如果LPC有波,你确定机器开始跑码了就按跑码中断,或宕设备来修,不用管 ...

对,是我说错了,是LPC波形,四条线上都有波,但是从一触发,那个波就一直没变过,我不觉得这是跑码了,以前修IBM,这LPC有波,但是跑码卡照样提FF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电流零点五几,一上来就不动了,一直是这个电流,并没有跑码

查CPURST,如果有出来就按不跑码修!~不过如果你有LPC波形应该是开始寻址了,按不跑码修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查CPURST,如果有出来就按不跑码修!~不过如果你有LPC波形应该是开始寻址了,按不跑码修吧!

我也这么想啊,但是我拿好板,只上一个CPU,这个独显电压是有出来的啊,很纠结,也无从查起了,该换的都换掉了,每一个外设芯片,EC ,BIOS.南桥,就差显卡没换了。先去干个显卡吧,实在没办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是我说错了,是LPC波形,四条线上都有波,但是从一触发,那个波就一直没变过,我不觉得这是跑码了, ...

是的,这个具体要看架构!有LPC不一定就跑码!~如果可以的话你测下PCI_frame 如果这个也有了,就说明 cpu 开始寻址了,但是寻址到POST还有一个过程。比如说CPU寻址的首地址是否正确,CPU是否取得正确的代码等等!~~

网友D:
你看看CPU的管子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这么想啊,但是我拿好板,只上一个CPU,这个独显电压是有出来的啊,很纠结,也无从查起了,该换的都 ...

从目前来看和显卡关系应该不大,最好别乱干!!!只有修到你想放弃了再干显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看看CPU的管子正常不

这是什么意思,管子正常不?有正常的波形,PG也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