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e2220 不开机

楼主(2014-08-05):
三星e2220 不开机  电压都有就是不开机  刷程序了  不好用  听听大家的维修思路

网友:
电流多大?每个电压都出来了,PLTRST#出来没有?

网友:
应该是EC条件没满足。多测测EC条件

网友:
应该是不跑U,查复位看看

网友:
楼主说的是显示器,驱动板问题

网友:
这新机器吧...还是老机器.

网友:
是显示器  三星的  e222

网友:
现在好了  刷程序 +开关按钮

网友:
这是程序好用的

两个程序

网友:
这样很难解决问题的,尽量描述清楚点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