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联想G470

楼主(2014-08-05):
接到一台G470,客户说清灰后就不亮了。上电开机看了看。电流跳变正常,该亮了。于是外接也,也不亮。热重启键电流也有跳变。还可以看到读硬盘的时候指示灯灯闪烁。拆了CPU散热的后面板。发现屏线被压在了一个螺丝的下面。拆出来后 段了两根。接回去后,还是不亮。测屏供电19V 也没有。后来发了根新的换上去供电一切正常,还是不亮。示波器测 EDID信号已经发出: 接上屏的波形: 后来换一片屏开机为白屏。原机上的屏也是好的。又换了一片好的是黑屏。不明白为什么有的屏是白屏,有的屏是黑屏。都是好的。测各供电都出了。LVDS阻值正常,有1.多V的电压。示波器器测集显供电从1V降到0.4V 不正常吧?: 。   BIOS也刷了。没思路了。手头上也没有CPU 换。 高手们求解。

网友:
原来屏线被压在螺丝下面,造成短路了吧?

网友:
屏线短路   屏  屏线 显卡 EC 。。

网友:
显卡做了没有

网友:
楼主你的机子现在搞好了吗,

网友:
最后那个波形是正常,跑码之后过了内存,集显开启,电压就是从1v降到0.4v左右的,你这个好像主板没什么问题,感觉还是屏线,屏的问题吧

网友:
屏供电都正常吗?最近几天修好几个机器都是lcdvcc没有机器白屏,仔细的看看。

网友:
估计屏供电19V断线导电,把显卡部分烧毁的可能性,非常大

网友:
量下到显卡 的信号

网友:
换个显卡吧

网友:
可能南桥已经烧坏了

网友:
屏上的供电都有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