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下真的被华硕K43S 机器给坑了

楼主(2014-08-05):
K43S  版号 K43SV REV 2.2 独显
客户拿来的时候显卡驱动打不上 有个感叹号 机器留下来  测试盘装系统   打官网的驱动 还是不行 64位 还是不行
软件排除 开始硬件 刷BIOS 换CPU 换显卡(都换2个显卡了 而且这个显卡还贵) 换桥都排除了 还是不行啊
求助 专业维修华硕机器的大神 给支个招

网友:
现在好多机器显卡打感叹号的都没解决!~~这个会不会是BIOS的问题!~~~

网友A:
BIOS你不都刷过了吗,要是还感觉是BIOS问题你可以进系统用线刷,在看看显卡供电正常不

网友:
应该不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安装的是WIN7还是XP啊

网友B:
我遇到过2台这种装不上驱动的问题,修好你绝对想不到!“换了根内存就好了”     故障分析:虽然此内存能够点亮开机进系统,但是我无意中发现运行个大东西就报错,有时还会蓝屏,怀疑是内存问题换了一跟就OK。  楼主可以借鉴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你不都刷过了吗,要是还感觉是BIOS问题你可以进系统用线刷,在看看显卡供电正常不

一切正常 BIOS  刷了 好几个 显卡各个小供电也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过2台这种装不上驱动的问题,修好你绝对想不到!“换了根内存就好了”     故障分析:虽然此内存能够 ...

谢谢  我试一下

网友C:
电话问下华硕 技术支持吧。

网友:
我有台G470,死活打不开AMD显卡切换

网友:
我遇到是go版系统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电话问下华硕 技术支持吧。

饼哥,据我了解打华硕技术支持白费,每次就是照着他们的方法操作一遍然后问题还是在,他们就会告诉你拿到售后服务站去检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饼哥,据我了解打华硕技术支持白费,每次就是照着他们的方法操作一遍然后问题还是在,他们就会告诉你拿到 ...

哦。那就慢慢排除了。
替换法吧。

网友:
如果你的是XP系统,只能用集成显卡,用不了独立的,XP支持不了双显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饼哥,据我了解打华硕技术支持白费,每次就是照着他们的方法操作一遍然后问题还是在,他们就会告诉你拿到 ...

华硕技术部   也只能呵呵

网友:
这种问题我也碰到过好几次,解决不了,只好把独显禁用了。

网友D:
难道真的 没人遇到过吗 ???????????

网友:
引用 网友D:
难道真的 没人遇到过吗 ???????????

你光换CPU没用,要是CPU座虚焊了也会出来这种问题哦。

网友:
注意有的机器只能在WIN7下安装显卡驱动,XP下是安装不了独立显卡新建在BIOS里关掉

网友:
用纯装版的系统试下罗,有些机用ghost版系统是不好用!

网友:
这种还是不好解决的。我上次有一台也没有弄好

网友:
据我了解华硕的机器都不怎么好搞哦,板位都没有,赵个东西没有点位图还真是难找,,,

网友:
CPU 显卡都做了 了 还不行 BIOS也刷了 还不行 那还是电路有问题了

网友:
能显示就不错了。这种现象,我就选 择不修。

网友:
直接禁用独显,让顾客集显凑合着用吧,我也碰到过,换显卡没用,BIOS怎么刷都一样,期待高手出现。

网友:
不是有人说换内存可以好吗,楼主换了结果如何

网友(2014-09-14):
CPU问题也有可能啊,我刚遇到一台。。不过是联想的B4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