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80开机白屏

楼主(2014-08-05):
K480开机白屏,SW9的主板,求BIOS

网友:
白屏一般不是BIOS问题

网友:
白屏要不换个屏试下,要不测下屏供电!

网友:
换过屏  看看   外接正常吗

网友:
测下供电屏接口

网友:
屏线有问题也会的。

网友:
显卡也会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
sw9我记得好像是630的显卡吧

网友:
如果是630的显卡就别看了直接焊显卡试试

网友:
白屏跟BIOS有关系吗?

网友:
外接VGA看看还白屏吗,不白一般就是屏线或者屏本身的问题

网友:
好修  就显卡

网友:
哪里一开始怀疑BIOS!你测一下lvds的条件,如果正常再换屏试下……

网友:
白屏 不是BIOS啊   查亦下   屏供电啊......

网友:
先查LVDS接口吧

网友:
开机白屏  求BIOS的  我相信 楼上的建议 对他来说也没有多大用  最好的办法是  拿去给个比较专业的师傅 修吧

网友:
没错我是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