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无法软关机

楼主(2014-08-05):
求助B460无法软关机

网友:
说的不清楚 没法判断呀!原故障是什么?修过什么?怎么坏的?

网友:
刷BIOS就好了,要改良的BIOS我之前遇到过

网友:
关机后自动重启么?

网友:
前段时间老是打雷,怀疑网卡坏都有可能,本人这段时间已遇到过几台机。

网友:
以前也碰到过,忘记怎么修好的了

网友:
刷EC BIOS就好了

网友:
bios 还有改良的。。。。。。

网友:
进PE 能关机吗?

网友:
改良的BIOS哪里有啊?

网友:
就是 点击关闭,系统没有了 指示灯 还在亮对吗 刷个 V/B460的 可以关机的 BIOS 就可以了

网友:
刷 BIOS 可以试一下 B460的 爱出这个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