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 掉电求助

楼主(2014-08-05):
不定时掉电,为什么呀
不定时掉电

网友:
过热保护,
电源线接触不良.或电源线坏.
换电源.

网友:
先软后硬,然后排除法,确定是主板问题再动刀子

网友:
不定时掉电查RSMRST#、温度检测信号,具体是ASUS什么型号主板。

网友:
能点亮吗?h61主板bios有问题也会掉电,遇到过不止2块

网友:
掉电不好修啊!!!!供电问题也会引起

网友:
能不能详细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