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730的CPU供电求教

楼主(2014-08-05):
机器之前老是自动重启,更换CPU供电IC后,开机自动关机,然后触发电流到0.33就自动掉电,掉电后电流为0.06.这时候去测量CPU的2组供电电感和2组上管都是想通的,但是吧图2的BOOT1和BOOT2的耦合电容拿掉就正常了,BOOT1和BOOT2的耦合电容是直接和IC相连的,再第二次装上去,又可以触发正常,但还是会关机,IC的各个电压正常,NB和反馈电压页正常,想问下什么原因

网友:
图片来了,IC和后面BOOT1和BOOT2上下管

网友:
每次自动关机后,上管的第4角和电感都相通了,但是拿掉耦合电容又正常了,再把耦合电容装上,又可以正常开机,反复测试了几次,结果一样,IC和上下管页换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