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369 不触发

楼主(2014-08-05):
水从键盘 开始接手的时候电源适配器接上 电源适配器接口的灯不亮 清理下键盘接口灯亮了 接上电池 电池充电电压没有 不接电压就出现8.9 不知道这个笔记本是不是不接电池不开机啊 能不能是电池的事啊

网友:
真心没看懂楼主说的什么意思,

网友:
这个机器进水键盘坏造成不开机的多

网友:
笔记本不接电池也能开机啊

网友:
这机器不装电池都能触发的  公共点8V是正常的

网友:
插电池自动上电

网友:
是不接电池不开机吗

网友:
是不是不接电池能开机 不接键盘能不能自动加电呢

网友:
加焊EC OK,修好了5.6台!

网友:
可以明确的告诉你这机器不上电池肯定可以开机

网友:
苹果笔记本的帖子少啊 关注中

爱问 -20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这本子不是不接电池不开机,是不加电池自动开机,但是要检查BATLOW 这个信号 ,这个低了也不上电的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