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航嘉HK330-55SP电源 电路图

楼主(2014-08-05):
我这有个航嘉的电源,型号是:HK330-55SP
被雷打坏的     求电路图纸啊!

网友:
主要看pwm芯片和电压监控芯片型号就可以,维修

网友:
主要看pwm芯片和电压监控芯片型号就可以维修

网友:
先检查有没待机5V,如果没有就修待机电路,有就看主开关管及其旁路元件、推动三极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