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三星S22B360V这个显示器白屏

楼主(2014-08-05):
屏供电有4.7v,按开关开关机器都可以 ,屏型号是:M215HW03,这个显示器只有一块板,大家帮分析下,谢谢。

网友:
有没有试试屏坏没

网友:
应该是LED的吧,这种类型的问题我修到过,液晶的板子供电有个保险坏了,我换了就好了,楼主可以借鉴下

网友:
楼主描述的太含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