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新手发问,欢迎各位师傅进来指教,联想驱动板问题

楼主(2014-08-05):
本人只会修点简单的电源高压一体板,换个换个灯管什么的。再深一点的就不会了!

手上一个显示器偶尔烦白屏,已经确定是驱动板问题。只会代换的我,X宝已经买了板子了。在途中,无聊手中这块拿出来量量。遇到如下问题,请师父指教~!

问题1:晶振一脚电压3.3V 另一脚是0V,正常么?换过好的晶振还是一样。

问题2:那2个三极管电压如图上所示,正常么?另外那2个具体是什么管子,起什么作用的。

问题3:红圈里面的电容+极电压为零,这个正常么?

问题4:下面我应该做些什么。

网友:
屏供电直飞5v

网友:
有师傅来指点么。坐等呢

网友A:
应急维修的话如楼上所说飞线接个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急维修的话如楼上所说飞线接个5V....

不是应急维修。自己再研究电路,已经买了板子了,飞线怕屏飞坏了

网友:
白屏时,你测一下屏供电。。

网友B:
问题3:红圈里面的电容+极电压为零,这个正常么?
  电容+极电压为驱动板输岀5v屏电压    由旁边的p沟场管输出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3:红圈里面的电容+极电压为零,这个正常么?
  电容+极电压为驱动板输岀5v屏电压    由旁边的p沟场管 ...

正极电压为零正常?应该是有电压的。旁边红圈的场馆是有5V的

网友:
换个驱动板也没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