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长城M2231花屏暗屏,搞不定了求帮忙!

楼主(2014-08-05):
朋友给的一台花屏暗屏的M2231,正常使用中花了。扔了太可惜我就拿过来修了。

手机,拆开后目测没有任何烧焦烧毁痕迹,电源板电容完好,无漏液鼓包,电源板输出5V电压良好。驱动板晶振工作良好。

排线很新,测了没问题。晃了排线到面板的插头故障无任何变化。检查各元件无虚焊可能。

测得VGHP28V VGH24V左右,VGL-7V,VCOM 6V VDDD 3.3V VDDA 13V,面板PCB主控是NT71679FG,芯片供电1117输出3.3V正常,芯片微热。

24CROM测供电正常,SPI SDI电阻正常,测VCOM电压输出芯片M21C G1563输出6V正常。

测驱动板RD2545LR供电3.3V正常,驱动板各保护电阻正常,QFN驱动主控2545补焊,故障依旧。无论VGA还是DVI终此现象。

现在没招了。这种故障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应该重点怀疑哪里,已知屏没有被摔过。

补充内容 (2014-8-6 07:17):
已网购逻辑板主控芯片NT71679fg,等换上看看能不能修复

补充内容 (2014-8-11 08:01):
今早上把网购的NT71479FG芯片换上,依旧花屏,不过是坚条花屏,确认芯片拖焊OK,软排线未受损,难道真是TAB绑定芯片坏了?有没有可能是驱动板的问题?

补充内容 (2014-8-22 10:15):
显示器修好了,方法依照坛内某大神发的贴“中华21.5寸屏通病,从VGH飞线到面板三级驱动的软基PCB上即可,值得注意的是,直接从VGH28V电压点飞过去会造成芯片过热,还是串只电阻安全 ”[/colcr]

网友:
屏的主芯片

网友:
加焊不行就换

网友A:
亲 你这恐怕是没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亲 你这恐怕是没救了

大哥,这真的没得救了么?

网友B:
先换通用驱动板测试一下屏幕是不是正常的,如果屏幕正常,这种现象就是驱动板问题了,考虑检测或者更换驱动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换通用驱动板测试一下屏幕是不是正常的,如果屏幕正常,这种现象就是驱动板问题了,考虑检测或者更换驱动 ...

关健是,我不是专门搞维修的,没有通用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关健是,我不是专门搞维修的,没有通用板啊。

那就买个原装驱动板回来试一试吧,或者找个专业维修显示器的帮你修一下

网友:
换排线试试  如果有多的屏可以换了试试  看是不是屏有问题  如果还是一样就是主板有问题  没有花了的话就是屏有问题

网友:
关健是这个面板的主控NT71679FG没有PDF可查,不知道供电究竟是几项,各多少V才是正常的。

请问有没能人知道NT71679FG有几项供电,电压各是多少才是正常的呢?

网友D:
不应该是主控芯片的问题。应该是逻逻辑板与玻璃期之间的连接出了问题,导致电压过不去。

网友E:
应该是驱动板跟逻辑版电容不行。仔细查看。应该热机没多久就花屏。就是因为电压过不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应该是主控芯片的问题。应该是逻逻辑板与玻璃期之间的连接出了问题,导致电压过不去。

如果是这样,那这个屏就太可惜了,成色还是很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驱动板跟逻辑版电容不行。仔细查看。应该热机没多久就花屏。就是因为电压过不去了。

电容我都看过了,也用示波器打了电压,是没有杂波的

网友:
今早上把网购的NT71479FG芯片换上,依旧花屏,不过是坚条花屏,确认芯片拖焊OK,软排线未受损,难道真是TAB绑定芯片坏了?有没有可能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F:
这个难弄的了放弃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难弄的了放弃吧

你的头像好诱人啊,可以送我观赏下么?

网友:
显示器修好了!

网友:
学习了,太好了,楼主的精神可加,故障维修都详细的说出来了,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