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LG 1510S显示器

楼主(2014-08-05):
我今天修了这台LG 1510S显示器。原故障是插上电源开不了机。就是不通电。然后拆出来看。没什么明显的怀孕少妇(电容)。于是就把电源板拆下来。单板上电量电压。12V 5V 都没有。既然已经没有12V 跟5V了。我就直接从大电容这边开始量。大电容有电压300V多。这个时候我就一不做二不休的直接把IC换了。IC原型号DAP8A。可以用203D的芯片直接代换。换上去后。电压有出来,5V就正常稳定。12V就不稳定。12V跳来跳去。也不跳不了多大。就12V跳到11.05V。然后就试一下上机。通电。可以开机。于是就把它装起来。结果测了几分钟就有问题了。灯光亮下灭亮下灭。一直这样。哎。。。个老纸。又要拆。结果量下电压,还是一样。没法发只能加个电阻上去了。原本有想要加的。就想找个电阻麻烦。所以没去找。。。。然后电阻加上去然后,电压就稳定了,靠。早知道就去找算了。不用在拆一次,狗日的日本、大家给看我上转的图。大家猜一猜我加的是哪个电阻。嘻嘻嘻

网友:
楼主在12V的整流后级和地之间加的店主。。。。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电阻加在哪里的?能具体点吗,最好配合电路图,加多大的电阻,11V的电压怎么加上个电阻就稳定了呢?请教,谢谢!

网友:
不好意思没看出来,到底加在哪儿了,多大的电阻呀?好想知道,谢谢!

网友:
标出来 就更好了

网友:
R71上边那个,焊在电容是两个脚,那里没有电阻的编号

网友:
你看。有人都看出来了。就在R71那里。我故意焊到两个脚那样都还没看出来那就没法发咯

网友:
群名称是液晶显示器500人交流群 173429679大家给进来这个群里面。跟一下比厉害的也行。可以跟他们一起交流。虽然人不多。以后就慢慢的多。

网友:
跟一些比你厉害的人交流

网友:
好像很刁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