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700用稳压电源会掉电

楼主(2014-08-05):
东芝L700用稳压电源会掉电,用原装适配器就不会,是为什么呀

网友:
稳压电源质量不好,还有东芝本子会用大电容,有点失容了  换了就OK

网友(2020-03-04):
楼上的,这款东芝L700 有点例外,CPU反面的大电容你即使换成6个330的也照样掉……  感觉要么是温控要么就是其它什么还有问题。

网友(2020-07-12):
我的也是     现在用联想适配器19v  4.7A不掉了   一头雾水 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