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硬盘密码如何解锁已知道密码

楼主(2014-08-05):
我手头有一块IBM电脑上拆下来的日立硬盘。做个移动硬盘。 硬盘有密码。我知道密码。但是这台IBM电脑已经不能用了。主板断了。所以我就无法进IBM的bios里清除硬盘密码。
我想如何解锁这块硬盘? 我知道密码,不用破解密码。只是解锁。
网上说用PC3000  但是这个PC3000得有扩展卡吧。。这成本太高了。有没有哪个软件可以解锁?

网友A:
知道密码还解什么锁,找个本子进BIOS不就可以了

网友:
同行那找个IBM本呗  搞那么复杂干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知道密码还解什么锁,找个本子进BIOS不就可以了

额。。意思是找个IBM的本 把人家的硬盘拆下来  把我这个加密的硬盘装上 进BIOS 解锁就行?

网友:
你知道的是BIOS里面的密码,并非硬盘的密码,用楼上的方法接不了的话,就需要专业设备了。

网友:
首先搞清楚是什么密码,小心将别人的电脑也给锁住了。

网友:
我感觉最好给ibm售后咨询一下看看,说不定有解决的办法呢,这样容易再出现别的问题。

网友:
MHDD里有硬盘解锁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