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L600 独显 进水机器成功修复 版号 DATE2DMB8E0-REV-E 含图纸 BIOS EC 程序

楼主(2014-08-05):
前两天接到一台东芝L600机器,是商家拿过来的,说是自己收的。。。(废话)
故障:加电就掉。。也就是开机指示灯亮一下就熄火。。
拆开机器一看,进水了,还不是一般的严重。。。KBC到左右键一片全部发霉长毛了。。。(忘记拍照了,不好意思)
直接带上肥皂、牙刷、主板去厕所了
用牙刷沾上肥皂,直接用水冲洗干净,洗完感觉主板一下就成色新了,哈哈
返回放BGA上面烤,把温度保持在90度这个样子。。水快速蒸发。。一会主板就干了。。。
认为主板烤得差不多了,拿下来试试吧,(脏话)不开机了。。。一个一个排除吧。。量了一下公共点有电,再量 3 5 V  没有电。。开始测试主供电的工作条件,看着图纸量。。发现8210B的4脚没有电。。不对啊。。我也不知道具体是多少V。但我知道肯定要有电才对。。。应该是19V吧。。看图:

经排查 发现PR111  PR112都腐蚀了。找10K 0欧姆的电阻换上,4脚还是没有电压。。。继续量PR112。。发现接19V这边没有电压。。PR112挨着上面就是PD5。。发现PD5的19V脚掉了。。。用刀片刮开。。直接把19V搭到PR112的19V脚。。3V 5V 出来了。电源指示灯也亮了。。也能开机了。。看图:

以为好了,就装上CPU,插上内存,结果故障才恢复到刚刚来的时候。。。开机就掉。。。我摸了下CPU。。开机的时候CPU很烫。。以为CPU坏了。。换一个CPU试试吧。。。结果一样。。。出去抽根烟吧(商场里面不准抽烟),回来接着修。。。
清理一下思路。。先量一下是不是有短路。。。满板子量。。都不短路。。。
是哪里出了问题呢。。。想了一下应该是电不齐吧。。。照着开机的那一瞬间量。。。发现CPU、显卡、内存电都是对的。。。唯独南桥供电只有0.12V。。量了一下南桥不短路。。那就查一下查一下南桥供电的条件吧!
看着图纸,上来就先量16脚了!看图:

结果16脚真没有电压。。顺着16脚出去的PR130量。。发现PR130的一个脚也腐蚀了。。焊盘都掉了。。腐蚀成这样也只能换了。。先找了电阻=1M。。刀片刮开直接斜着焊上电阻。。。看图:

开机。。。刷刷刷。。。电流上去了。。不掉了。。看电流显示应该是亮了。。。装上散热器。。接上屏。。。看图:

钱钱到手了。。目前测试一切正常。。。版号给大家附上。。看图:

BIOS  图纸:
东芝L600 EC

网友A:
牛,,哥们子那里开店呀

网友A:
有没有工程师 给介绍一个,,谢谢。联系QQ277265467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牛,,哥们子那里开店呀

成都东华电脑城这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工程师 给介绍一个,,谢谢。联系QQ277265467

你们哪里??

网友:
图纸要了 谢谢了

网友:
不知道能不能用先下载一个再说,。。。。

网友B:
哥老官  成都咋个样 好做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哥老官  成都咋个样 好做不

不是很好做!做的人太多了!!

网友:
进水真心不好修

网友:
这种情况先应该看看哪个地方进水,再清理,你这样先清理很容易忽略进水的地方,。

网友:
要先拍照  在洗澡我都是这样弄的  免得等下就不知道哪里进的谁了

网友:
我有个这个机器 加焊一下显卡不开机了

网友C(2014-09-14):
晕,进水的这么个清理方法,掉件了都不知道,弄不好这机器就完了,不过楼主技术很硬,新手切勿模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晕,进水的这么个清理方法,掉件了都不知道,弄不好这机器就完了,不过楼主技术很硬,新手切勿模仿

进水的!发霉的机器!我们都是直接用牙刷沫肥皂直接清洗的!一般都修得好啊!进水的一般就是断线、电容电阻脚腐蚀掉了啊什么的!

网友:
正在找这个机子的BIOS  下来试试

网友:
不错 慢慢学习了哈

网友:
楼主要是没有图纸能修好?

网友D:
用牙刷沾上肥皂,直接用水冲洗干净, 这个真要不得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牙刷沾上肥皂,直接用水冲洗干净, 这个真要不得呀@@

可以的,洗完马上烤干就行,我没有烤箱,所以放BGA上面烤的!

网友:
方法可以,没有图纸可能不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