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SD 灯闪,不开机

楼主(2014-08-05):
通上电,开关板的灯就亮,闪,开不了机,插电池正常不亮灯,按开关键后,和插外接电源一样,电流0.03 不动,EC BIOS都换过
开不了机

网友:
看看待机的开关了没?是不是那个问题,闪烁好像待机开关会引起吧

网友:
肯定是后继没有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