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笔记本掉地上,电源接口与主板断裂。想粘回去,不慎烧坏电路板。不知有没有救?

楼主(2014-08-05):
求助求助,笔记本掉地上,电源接口与主板断裂。想粘回去,不慎烧坏电路板。不知有没有救?上图先 请各大大救救呀!!请各大大救救呀!!请各大大救救呀!!这是多少层的电路板呀请问?

补充内容 (2014-8-11 12:16):
wjcbysy大大的教导下终于都焊好了。又可以用了。

网友:
如果用线焊上还能用吗??

网友:
这需要多大的耐力啊 一点一点接吧

网友A:
唉,您是电脑爱好者吧,这个其实也能,但是要用烙铁,不要考虑那电路板了,直接飞线从主板到那个DC口吧,然后用热熔胶固定DC口,若自己没有把握,唉 只能花钱求修电脑的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唉,您是电脑爱好者吧,这个其实也能,但是要用烙铁,不要考虑那电路板了,直接飞线从主板到那个DC口吧,然 ...

谢谢回复,我是刚学的焊接,只焊接过几个双菱天线而已。
不知能否焊得到呀。请问大大,那接头上有几个孔是不穿的,是不是里面有什么其他的线呀

网友:
看电路图一点一点的接线吧

网友C:
一点一点接吧,接不好只能换板了。

网友D:
正极 接第一图的 2个黑色电感 负极直接找个螺丝孔有铜皮的地方接上  打上AB胶  搞定  我们没有电源头 都这么搞的

网友D:
三星的本子   看那薄薄的PCB   做BGA 变形严重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正极 接第一图的 2个黑色电感 负极直接找个螺丝孔有铜皮的地方接上  打上AB胶  搞定  我们没有电源头 都这 ...

大哥,你确定可以吗,如果是的话我就直接按你的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一点一点接吧,接不好只能换板了。

请问最后一张图的那些铜片怎么接,在表面是一些孔来的

网友E:
原则上可以修好,不过要万用表量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唉,您是电脑爱好者吧,这个其实也能,但是要用烙铁,不要考虑那电路板了,直接飞线从主板到那个DC口吧,然 ...

请问你知道那个DC口是哪里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三星的本子   看那薄薄的PCB   做BGA 变形严重哦

还有大哥,那里接头里好像还有通到其他地方的线

网友F:
别焊了, 找公共点 和acin 飞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原则上可以修好,不过要万用表量好

请问在表面是一个孔来的,横截面是一个日字形铜片怎么接好呀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别焊了, 找公共点 和acin 飞线吧

请问如何操作,

网友A:
这个很简单,如上楼说的,那2个黑色的电感,您先用万用表测量一下,看看是否是一样的,然后测量电感对地是否短路,如果对地阻值有几百的话,那就是正极电源输入了,就没错,就可以把电源飞线正极焊在电感处,然后负极随便接那地了,也就是那2个黑色电感右面那2个原来固定DC口的那2个孔了,焊上就行了

网友:
你别瞎搞啊 等会儿 把你家都给烧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简单,如上楼说的,那2个黑色的电感,您先用万用表测量一下,看看是否是一样的,然后测量电感对地是 ...

好的谢谢,我试下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简单,如上楼说的,那2个黑色的电感,您先用万用表测量一下,看看是否是一样的,然后测量电感对地是 ...

你好,还在吗,刚测了一下那两个电感。都是通的。对地阻值都是差不多170,然后就会一直降。

网友G:
大哥 你是爱好者就别搞了 这个你搞不定,别越高越烂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大哥 你是爱好者就别搞了 这个你搞不定,别越高越烂

哎,反正都是坏了没得用,去检修中心说要换板2000我买一台新的都行了

不如自己试试。

网友H:
不要焊了  找公共点和ACIN  飞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要焊了  找公共点和ACIN  飞线吧

哪个是公共点呢,请问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要焊了  找公共点和ACIN  飞线吧

你怎么跟前面那个人说一样方法,又不说出怎么找公共点的呢

网友:
粘不行,飞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还在吗,刚测了一下那两个电感。都是通的。对地阻值都是差不多170,然后就会一直降。

那就一确定了,电感就是19V输入正极,那就试试吧,正极接电感,负极您接原来接口的负极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就一确定了,电感就是19V输入正极,那就试试吧,正极接电感,负极您接原来接口的负极就行了

太感谢你了,还想请问一下因为是烧坏的,那还用不用处理一下第三张图那个横截面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还有大哥,那里接头里好像还有通到其他地方的线

是三星的吧  那电源头附近没有别的什么插口吧   没的插口就没有什么数据线  我改电源头都是用线飞的 打上AB胶  你要是 看得懂图纸 这很简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回复,我是刚学的焊接,只焊接过几个双菱天线而已。
不知能否焊得到呀。请问大大,那接头上有几个孔 ...

那你还是花点钱请专门搞电脑的帮你弄一下吧,别到时候真的把主板都搞废了,

网友:
这还是有一定的难度

网友:
首先要把主板短路排除掉才能谈后面的(你不是说主板烧了吗)!板子没问题后量下你那个断掉的一小块电源接头板层有没有短路的,没短路就先把它固定好在D壳上。正极(也就是那根针)接到接头后面的19V保险,或者电感上,负极就随便接到螺丝孔或者电容负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太感谢你了,还想请问一下因为是烧坏的,那还用不用处理一下第三张图那个横截面呀?

恩 最好是处理一下,因为那外壳是和地相连的,万一偶尔一震动联电就麻烦了,最好用脚密封一下,不能出现短路的隐患,尤其是自己的机子,更要谨慎的处理一下了

网友:
这种问题果断放弃吧

网友:
19V是主板最大的电压。可不是这么玩的哦。飞线比较靠谱

网友I:
这个位置 一般损坏 保护隔离 看图纸 连几根线 应该没有大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恩 最好是处理一下,因为那外壳是和地相连的,万一偶尔一震动联电就麻烦了,最好用脚密封一下,不能出现 ...

不好意思呀,不知怎么的我把横截面用95%+-5%的酒精清理了一下之后,竟然那两个电感对地通了还有阻值变为了10几欧呀。请问这样还能用飞线吗?

网友:
这个有难度,特别是像我们这样有的新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呀,不知怎么的我把横截面用95%+-5%的酒精清理了一下之后,竟然那两个电感对地通了还有阻值变为 ...

那个简单,如果2个电感是通的,那么可能是电感这头短路了,您可以把电感焊下来,然后在电感另外一端测量一下对地阻值,如果可以就去掉电感也没事,焊在电感的另外一头 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最后一张图的那些铜片怎么接,在表面是一些孔来的

看电路图接或者把断的面拼起来在飞线接起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个简单,如果2个电感是通的,那么可能是电感这头短路了,您可以把电感焊下来,然后在电感另外一端测量 ...

已经焊下来了。测量有靠里的那边的对地有340K欧呀,两点都是,是不是就接这里就行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三星的吧  那电源头附近没有别的什么插口吧   没的插口就没有什么数据线  我改电源头都是用线飞的 打上 ...

没错就是三星NP550P5CS03,垃圾棒子的东西,太垃圾啦,轻轻一碰就断裂了。还有就是散热太垃圾了平时待机50度,玩个游戏就上到98度,然后游戏就顿卡。坏了拿去过保说要换主板要2000吓死人了。请问那个电感不拆下后量焊点对地阻值大概是多少才正常呀?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位置 一般损坏 保护隔离 看图纸 连几根线 应该没有大问题

我也想找个电路图呀,打电话去找三星维修部说内部资料不肯给。日日死棒子

网友:
只要后继没问题  直接飞线到隔离 在把电源头固定一下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已经焊下来了。测量有靠里的那边的对地有340K欧呀,两点都是,是不是就接这里就行啦

是的,您试试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的,您试试吧

还有请问一下,那两个焊点是通的吧。我测的就是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的,您试试吧

还有焊接完是否就可以上电呢?
用不用再量下其他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焊接完是否就可以上电呢?
用不用再量下其他的地方?

不要量了,只要电源不短路焊上后量一下就行,其他地方你也不会量呀也没有必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还有请问一下,那两个焊点是通的吧。我测的就是通的。。

肯定了,2个电感是并联的就是通的,当然了你要把电感去掉才行,接电感另外一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肯定了,2个电感是并联的就是通的,当然了你要把电感去掉才行,接电感另外一头

已经去掉,就接与地有3百多千欧阻值的那个焊点是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已经去掉,就接与地有3百多千欧阻值的那个焊点是吧。

是,直接焊上 然后通电 吧,没问题!

网友:
这个本子好了没?

网友:
需要点位图和 电路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直接焊上 然后通电 吧,没问题!

谢谢你的回复。根据你的操作,我已经搞掂了。谢谢

网友:
接口飞到保险丝就可以了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的回复。根据你的操作,我已经搞掂了。谢谢

啊,弄好了 就是万幸,省下下1000多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啊,弄好了 就是万幸,省下下1000多元,

是的,非常感谢你奈心教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