坑爹得主板,联想g480

楼主(2014-08-05):
坑阿,之前进了点水,后来送售后说换板,不能修,原因有毛,修不了了,不说废话,上照,售后说换板1300,我就火大了!,求高人指点

网友A:
400块钱左右我再深圳发过一片,售后都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400块钱左右我再深圳发过一片,售后都贵

哥们,我的意思事说,我这样得板,需要换么,之前插电源和电池显示充电,感觉板子没烧

网友:
加我扣306495495

网友:
这个  确实难度比较大

网友:
具体检测了才知道,售后都比较坑的

网友B:
肯定 有地方坏了吧,估计得换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肯定 有地方坏了吧,估计得换板子。

你拿有板子么,我买一张,联想g480a独立得

网友:
引用 网友C:
////

有板子么,联想g480独立得

网友D:
这个板感觉进水不多,应该可以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板感觉进水不多,应该可以修的

售后不给修,有人说桥不行了,有人说板子这样了,根本修不了

网友E:
你的意思   多少钱可以接受   我看看能修补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以修

怎么修,指点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的意思   多少钱可以接受   我看看能修补

你说吧,修得价格,别太离谱

网友G:
淘宝不行吗,??

网友:
这种问题不好修 换板子省事

网友:
交换去吧,不然也没什么好办法

网友H:
你不是搞维修  的?
我看进水并不是很严重 应该能修好的
建议你找个信誉好的店面修理 或者淘宝找个信誉的店铺处理  可以发到迅维基地看看
祝你好运

网友I:
如果腐蚀不是很严重的话应该可以修的,没必要换板。

网友:
售后只要有点腐蚀 都不能保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淘宝不行吗,??

淘宝?换板么,我不是维修得,别得都会安,主要是主板不会安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如果腐蚀不是很严重的话应该可以修的,没必要换板。

售后说不能修,必须换板

网友:
你哪确实进水了

网友:
这也不能怪他们

网友:
进水好像不多,售后价格肯定高的,找好点的维修店维修吧。

网友:
我看你还是发到迅维修好了,淘宝坑的多....好多人都上当了...........

网友:
参考天意版主的建议去做吧

网友:
拿到维修店修啊。。。售后肯定贵啊。要那么便宜。他还生产新机器干鸟啊

网友:
只要不是软件问题。售后一切都会是一句话“换板”呵呵   其实售后一般都是几个虐懂皮毛的人。高手往往都是在民间的。

网友:
真实在,进水的你搞干净不就行喽,拆开都长毛了。人家能给你报那都奇怪了。。。

网友:
只有详细检测之后才能知道.

网友I:
引用 网友J:
售后说不能修,必须换板

售后一般都是卡板维修,不会涉及芯片维修的。。。就算要换板也不在售后换 那里收费是维修店的3倍价钱

网友:
谢谢,哥们问下,我这个维修下来得多少钱,我送维修那

网友:
引用 网友I:
售后一般都是卡板维修,不会涉及芯片维修的。。。就算要换板也不在售后换 那里收费是维修店的3倍价钱

谢了,那我问下,就是我得这个多少钱维修能下来?

网友K:
售后小问题都是高价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K:
售后小问题都是高价换板

哥们,我问下,我的这个多少钱能解决。

网友L:
我前同天也修一台G480进水机三伏五伏待机全短了MOS管的焊盘都烧掉了哎G480太垃圾了买一片主板估计也才五百多吧

网友:
进水的机器不是那么好修哦i。。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前同天也修一台G480进水机三伏五伏待机全短了MOS管的焊盘都烧掉了哎G480太垃圾了买一片主板估计也才五百 ...

有人说我的这个长毛了,修不了了

网友:
还好  刷刷 应该还可以  上次有个本子进水 正个面都腐蚀了  我师傅还修好了呢

网友M:
兄弟看样子,不算太严重,发给天意版主,他的技术应该不是问题;祝你好远

网友:
引用 网友M:
兄弟看样子,不算太严重,发给天意版主,他的技术应该不是问题;祝你好远

我发给服务站了,能修,

网友N:
肯定能修,售后又不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N:
肯定能修,售后又不能修

修的话多少钱能下来?

网友O:
售后不修的 他们只会换  找个专门修电脑的 应该能修好

网友:
图上看得不是太清楚 进水机的维修 一般是先记录进水位置 再进行清理 用洗板水 刷 多刷刷 3看看有没有掉件 4看看有没有断线 5找份图纸 上电根据电流大体判断 损坏位置 再根据图纸细修

网友:
引用 网友O:
售后不修的 他们只会换  找个专门修电脑的 应该能修好

修好的话,大概多少钱。

网友:
直接送修吧。自己别乱搞故障扩大了就修补好了

网友P:
拿到维修店去修一下,100多,200多就可以搞定的事

网友Q:
貌似进水不厉害

网友R:
进水不严重应该好修,别让人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P:
拿到维修店去修一下,100多,200多就可以搞定的事

好的,估计我这得300吧,或者500,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R:
进水不严重应该好修,别让人坑了

估计400—500

网友:
引用 网友Q:
貌似进水不厉害

是不厉害,可是我们这能修的人少,技术活

网友S:
这进水不多   问题不大   好整

网友:
慢慢修,应该还好

网友:
引用 网友S:
这进水不多   问题不大   好整

我送去维修,检测,都快检测5个小时了,还没出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不是搞维修  的?
我看进水并不是很严重 应该能修好的
建议你找个信誉好的店面修理 或者淘宝找个信誉 ...

正常情况下,多长时间检测出来哪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S:
这进水不多   问题不大   好整

检测的检测多久?

网友:
进水的机器有的很不好搞啊

网友:
进水不多先修修看嘛

网友T:
换吧,腐蚀太多了,不值得修,我手里也有一块,进海水

网友:
引用 网友T:
换吧,腐蚀太多了,不值得修,我手里也有一块,进海水

我的是水,不是海水,

网友:
有结果了,南桥,坏了,io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