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010 0.5 报警3声 不显

楼主(2014-08-05):
dell m5010 0.5  报警3声 不显

网友:
显卡,显卡供电

网友:
建议更换显卡

网友:
我修过很多台5010,一般都是做显卡就OK,不过有一台5010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他的机器待机有些偏高,换了屏线就好了,楼主可以借鉴

网友:
做显卡试试,这种机器很多的 !

网友:
北桥坏了   直接更换

网友:
内存有没有波形

网友:
难不到这IC时用这方法不错

网友:
肯定是有一路电压没出来

网友:
楼主 做过什么?排除过什么 ?
这个M5010我记错有独显有集显   楼上的朋上来就说显卡问难 不妥
下次求助多发些测量数据

我修过一个M5010 3声北桥坏的   (参考)

网友:
7声北桥,8声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