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少妇的微笑·相当挠头的优派VA1948A-LED不定时黑屏维修经验总结

楼主(2014-08-05):
看到论坛子里面很多人都在为1948A显示器挠头,就在前些日子我也遇到了这款“神机”,此机器拿过来时故障问题是不定时黑屏,黑屏的同时就连指示灯也灭掉,按开关键都没有了任何反应,要想让它再次亮起需要拔下电源等那么十几分钟再接电源方可开机,不过故障反复,过一会儿就又黑了。

于是看到论坛里面都说是MCU的问题,刷了就好了,我就索性的下载了一份刷了,刷了之后呢用了半天也没有出现问题,应该是确定没问题了,就给用户拿回家去用,我一看用户是个城市里面特别妖艳的妇女,听她在电话里跟别人交谈来回打车费都花了60多,而且他还谈论一些个另类、吐脏字的言语,给人一种莫名的讨厌的感觉,就凭有公交车不坐坐TAXI,果断收费130大洋。

结果第二天刚刚来上班,就看到我的摊位上那位妇女在面带微笑的看着我,看得我心里直发毛,显示器又出问题了,还是原来的故障..............

听到这个感觉心情一下子下来了,拆!仔细检查5V电压,测得只有4.76V,且不断下降,发现黑屏时电压会突然下降到4.2V,黑屏之后又上升到了4.92V, 看来问题就在这里,这是一款LED的机器,本身LED就很少出现这种软故障,况且它还会不定时的而且黑了就连指示灯都不亮了,排除LED灯条问题,将问题锁定在了电源板,于是我尝试把电源板的电容换了一下,结果故障依旧,又把驱动板上的电容也统统换了一下,还是不行,唉,那位美少妇还在后面面带微笑看着我一个劲的挠头,当时我就很想找个地缝钻下去,找了个借口把他支开,自己慢慢研究吧。

这...会不会是过热保护呢?应该有可能,我摸着驱动板上面的主控芯片,感觉到温度很高,于是我就找了点儿比较黏的那种散热硅脂涂再上面然后找了个小散热片粘在了上面,接电开机,在我这里用了2天没问题,就让用户过来取,取回至今已经差不多1个月了,至今还没有用户来找我。故障应该可以说是解决了!

网友A:
电压跳变,DC-DC芯片有问题把

网友B:
这样也行啊,温度上升应该还是有原因的吧,加个散热片能解决问题的问题也不算大问题了.也不错.乍得给你顶起,我又学到了LED的东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跳变,DC-DC芯片有问题把

应该是温度上升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也行啊,温度上升应该还是有原因的吧,加个散热片能解决问题的问题也不算大问题了.也不错.乍得给你顶起, ...

有可能电容之类的元器件不良了,实在不好找我就给他加的散热片

网友:
太好了,谢谢.学习了·

网友C:
为什么会过热呢?通病吗?

网友:
我也摸到过非常烫手的主芯片,特意买了散热器加上去。没成功过,LZ好运啊

网友:
应该没找到根源问题

网友:
我也有这样一个,现在正晕呢,不过我的是不开机。电压正常,正找程序呢。

网友:
光看人家了 都忘了怎么修了吧

网友:
温度高,应该还有其它问题。不定时黑屏有可能是电源板的保护

网友:
貌似没找到根源 只是治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会过热呢?通病吗?

未必是通病,我朋友也遇到了此款机器,他只是刷MCU就OK,我找了好几个程序刷了好几遍都是故障依旧

网友:
哈哈 又捡到好东西了   谢谢楼主  我收下了

网友:
电压降到4.2V,和散热有什么问题?

网友:
是不是这芯片坏了  温度一高就出故障

网友:
楼主好经验,下次遇到这种机器试试

网友(2014-09-09):
真有你的,你真厉害哦

网友:
驱动板的主芯片散热不行至黑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