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华(PRIHA)]
色彩不正常, 厦华lc32hu25

楼主(2014-08-05):
伴音正常,红绿蓝显示看不成异常,就是画面上,色彩跟上了油一样,特别是黑色,
逻辑板的问题么,?

补充内容 (2014-8-10 22:24):
已经修好,更换伽马校正芯片

网友A:
动动屏线试试呢!

ddj
ddj

网友B:
故障排除法,打开OSD菜单,查看OSD菜单是否有花的迹象,如果OSD不花说明就是图像处理部分的问题,如果OSD也一样花说明可能是逻辑板、屏线、屏、以及MCU程序问题了

ddj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动动屏线试试呢!

动过了,没改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动动屏线试试呢!

动过屏线,无起色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故障排除法,打开OSD菜单,查看OSD菜单是否有花的迹象,如果OSD不花说明就是图像处理部分的问题,如果OSD也 ...

网友:
这种的OSD不太好分辨。先用橡皮好好擦擦屏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动过了,没改善

电视没修过,不知道有没有恢复出厂和工厂模式什么的!研究研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