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跑码正常,十来秒就掉电了。

楼主(2014-08-05):
希望给点思路·谢谢了
掉电

网友:
你这个问题太笼统啦涩 基本的检测都没有 怎么帮你勒

网友:
能说具体点吗 信号 供电 后级短路 温度都有可能掉电啊

网友:
你说的不详细,cpu风扇上好了吗、 也可能南桥不好

网友:
本人也有一块ASUS的板子 也是开机10秒左右就掉电了 我的是CPU供电部分短路 就是从电源管理芯片没有得到供电引起的 我是飞线过去的 然后就好了

网友:
华硕882排阻易坏

网友:
会不会是华硕的15秒关机的通病问题啊?

网友:
屏幕已经亮了是不 如果亮了 华硕的一般屏幕上应该有英文提示的啊~~~~

网友:
看看是不是usb报错